F8TR开机来回跳变

楼主(2011-11-10):
在论坛中发现,好多人都有一样的问题,F8TR AMD芯片组开机0.8-0.9跳变(裸机不查显卡版的情况下),我遇到过3台都是COMS电池的问题,有一台郁闷是电流也是这么跳变,电压都是正常北桥换过,南桥都被我换了,折腾了两天不修了,结果装起来亮机了,郁闷吧,不甘心拆机发现只要不插COMS电池电流就上不去,各位同学注意啊,COMS啊

网友(点评):
华硕不装电池情况下,电流跳突很多是不同的。。

网友:
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
明天看下呢

网友:
你好楼主,我今天遇到这样的问题,南北桥都换了,电流上到1.2A之后不动了。看到楼主的贴后装上CMOS电池可以点亮了。但是只显示光标。请问楼主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机子我也修过两台这样的问题 不过都是CPU坏了  AMDQL的U 好多机子用这U首先就是换个U试试

网友:
f8的遇到桥的问题多

网友:
今天也接的一个,研究中,呵呵

网友:
RM的U能用那些换啊

网友:
不要小看了这 小小的电池 什么问题都会给你弄出来

网友:
有些机就是折腾个够,其实都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有次还遇到不上平线不量的,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原因

网友:
你南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RM=ZM=QL在我知道的就这3种

网友:
这应该是拆机修板试机比较常被忽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