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麻烦事 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11-10):
比如不小心给顾客电脑的数据弄丢了。 找什么借口 或者说服的方式!
    不小心把顾客的电脑弄丢了。或者 坏了。

网友:
不管选哪个 数据丢失---是绝对的,就算你说电脑丢了,让你赔硬件和数据。。。你不损失更大。
------实话实说吧,你先给打个电话 说帮他免费做系统。

网友:
先找,找不回来数据的话,直接拿风枪把硬盘烧焦,然后给客户说,你本子有问题把硬盘都烧焦了,你看把我人都差点烧死,要是毁了我的容,我非得问你要赔偿。。

真逗啊,===还是老实交待吧
对头

网友:
楼上的强焊,好方法,好主意.....

网友:
哈哈,学习了,做的干净利索,神仙也找不回数据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人再找你修电脑了

网友:
3楼绝对不是搞维修的,应该是搞破坏的。

网友(点评):
头脑很重要。

网友:
没办法的时候这招值得一试

网友:
太牛X了,不做销售可惜了!!!!

网友:
还是花点钱帮他把数据恢复了吧,这次亏了下次就有记性了

网友:
修i电脑不在乎你能否能修好,最重要的是你能否把客户忽悠好!~

网友:
接机就应该问清楚有没有重要数据啊。有重要数据把硬盘拆给他自已保管啰。

网友:
反咬一口,太厉害了

网友:
就说电脑坏了,烧坏硬盘嘛

网友:
呵呵  我们这里就说  你主板供电电路有问题  有可能外设会坏  顺理成章的就成硬盘坏了

网友:
接机就问清楚 有么有重要数据  有就拿走硬盘  。   要是真有重要  按三楼的办法 要是被查出来  客户纠缠不休 那就麻烦了   陪 机子没什么大不了  要是说数据重要  那就陪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