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IBM R400 故障现象:开机启动画面就不动了

楼主(2011-11-10):
客户来修机器 问题是开机之后走到logo之后就不动了 此款机型青灰比较麻烦 先清灰 之后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这款机型通病是usb接口短路造成的 果断弄usb口 一把镊子 搞定 呵呵 通病哦
通病

网友:
呵呵。。是啊。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标准的支持!学习了!

网友:
额~这也太简单了点吧~这样的也要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