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CT1,M2000。屏不亮一例。

楼主(2011-11-10):
同行拿来一台机器,CT1,说是进可乐了。,拆机开始修吧。把腐蚀的地方用酒精洗刷了一遍。然后测量各大供电没有短路。插上稳压电源点了一下,看着电流的跳变应该是亮了,以为这样就修好了,运气真不错。接上屏,发现屏先是暗屏,然后居然黑了。然后外接试了一下。正常。拆屏看看吧。。,量高压板的1脚有19V,2脚无电压,3脚居然也是19V这肯定不对了,正常来说2脚应该有3.3V的,3脚也应该是3.3V不应该是19V。肯定是主板的信号没过来了。翻开图纸查一下吧。
测量各个引脚,LCD VCC正常。下面4对引脚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但是VADJ_R和BLON这两个引脚没电压。这个主板和CT3一样都是DISP_ON这个信号出来了才会有电压产生。既然LCDVCC正常了,那DISP_ON肯定也正常了。没有查。 直接量下面的BKLON他是连着第24脚的。问题就在这里了,量到二极管时候的发现二级管开路了,换掉后,在一量BLON发现有3.3V了,这时候在量高压板的2脚应经是3.3V了,但是VADJ还是没有电压产生了,VADJ没有也应该亮了才对,因为它是亮度调节的不是背光开启的,看来高压板也坏了,直接改了高压板,对脚接线,VADJ那一脚没有接。时间紧,因为我没去修它。客户如果要问,可以告诉客户,不是原装高压,亮度调节不好使。接好后,终于屏幕亮了。。写的不好,希望大家给点分。

网友:
有一定的功底,写的非常不错,思路很清晰,脑子也很灵活,不过如果顾客有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给进一步处理一下的好,这样会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影响力

是呀,这样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