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死机一般是啥问题?

楼主(2011-11-10):
进系统后 一般三五分钟后就死机。 死机症壮就是 屏幕卡住 还是停在xp画面。什么都动不了了。
问题
屏幕

网友:
这样的死机,我分析,除了主板本身故障外(IO和桥等),最常见的,硬盘坏道(红灯狂闪),ATX供电电压不正常,内存,显卡芯片。
同意楼主:
1.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系统 硬盘!
建议安装使用安装版!

网友:
还有一点,散热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我跟3楼有共同的建议,先安装正常版系统,有很多问题安装正常版得到解决的,如果不行在检查硬件,1硬盘,2CPU散热,发生这种故障每一个硬件都有怀疑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楼主 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不测试就问!

网友:
最好在提问时告诉大家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当然能够说明是什么品牌的机器更好
方便大家对症分析

网友:
基本上 能出现的问题,楼上的几位大侠都说了。最简单先换测,排除法。

网友:
用MHDD检查下硬盘

网友:
说的不清楚,一个个换着排除吧。。。。。。。。。。。。

网友:
也怀疑是硬盘,昨天又装了次系统后还是这样。
今天全盘格式。用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1.换系统试一下.
2.硬盘检测.
3.用排除法,检测其他硬件.

网友:
先清理一下风扇试试

网友:
对,重装个系统

网友: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测试。

网友:
硬盘,散热,内存都会引起..

网友:
赚积分中....曾经同一故障..内存不兼容问题..楼主估计是两条内存同时用.拔掉一条试试.

网友:
硬盘又坏道,内存不兼容,cpu超频了吗,中毒了,一个个排除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排除法一个个试吧。。一般风扇,一般散热这种情况比较多的

网友:
蛋定的路过。然后蛋定的学习

网友:
提供一个类似的。CPU供电部分一个电容被发热过高的电感烤爆了。电感也基本要烧了
系统问题基本可能性很小,软故障不会规律性如此明显并且彻底死掉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DELL的主机 主板驱动的问题 跟光驱有冲突 把了光驱就能进 最后在官网上下来个驱动好了

网友:
这样不像是CPU处理不过来,检查一下散热系统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 再检查硬盘,从简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