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老问题。

楼主(2011-11-10):
上CPU  ,  CPU电压刚出为2秒左右就掉电重启。加焊过北桥了。不上CPU或者上CPU假负载不会掉电这时候假负载测CPU供电1.1V左右。按理说上假负载时,VCORE是不会出来的。因为是RT8855的芯片所以没配件换,目前换IO加焊了二合一桥。求修过此类故障的给点思路。

网友(点评):
楼主是否修复啊,

网友:
我今天修张M2N68的插小4PING掉电,不插不掉,是桥坏了,没CPU时钟输出,楼住可以查下时钟

网友:
如果有图可以查电路。上次也遇上过一例在上家修过。没有电源芯片换。没图不好查

网友:
还是电路的问题,最好找个一样的好板子,或是找个图纸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这块主板,我也接到一块 一样的故障现像    也是手头没有RT8855

二楼的朋友说  CPU 时钟   我查了下  有的   我这板跟楼主一样现像    还是比较怀疑 RT8855坏的多点

网友:
也借此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