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5

楼主(2011-11-10):
清华同方K45
故障:不充电
测试发现该机器故障为不能充电,适配器不能充电,拆机测试按开机键Q51DCIN_ON没有电压DCIN不能导通,问题基本锁定到切换电路
找到充电芯片U2后检测起工作条件运气真好24VIN 电压0v 对地阻值也为0欧姆了哈哈,送钱来啦。不费劲了直接拆芯片 拆掉后24脚依然0欧姆看看了该电路也没几个地方切中间有个0欧姆电阻 拆掉r499 在测 ADPOUT那端阻值正常 R499无穷大只有D34 C70 拆掉D34后不短了
最后坏了R499 D34 简单装机测试 充电一切正常。小弟在此献丑了老鸟飘过。

网友:
幸运修机,捡钱的时候也很多的,但修糊的时候也不要气馁

网友:
其实我觉得先拆外围元件更简单方便

网友:
运气好就行了

网友:
这样能够亮机的机子要报风险啊!一不小心就惨了

网友:
只要桥不坏电路问题风险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