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S不开机

楼主(2011-11-10):
X61S机器 电池拆了过段时间装回不开机,同时插电源电源灯也不亮起,把电池重装几次就好了。如果不装电池直接插电源 ,反复插几次电源灯才亮起。好象待机电压时有时无,  请教该查哪部分电路。   还有一旦启动了 就可正常了,只要装电池能开机 不把电池拆了,插电源也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毛病是不是没待机电压或待机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看看电池检测电路

网友:
热机了,就好了

网友:
今天仔细查了  是VINT20电压时有时无,U45是产生这个电压的  这个BAT-DRV 72 是跑那里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