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通电HDD CD1灯常亮3VALW没有 ?

楼主(2011-11-10):
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器,插适配器时HDD,CD1灯,接电池不会出现,拆机发现待机有5V,没有3.3V,阻值也都正常,换了MAX1902和4912 MOS管后,3.3VALW出来了,于是装机测试,试了一上午,突然发现机器黑屏了,HDD,CD1灯又亮了.猜肯定是3.3VALW没有出来,拆机发现果然没有3.3V,后来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将MAX1902左边(即1-14脚这边)用风枪吹一下,3.3VALW就正常,吹右边不行,看来是左边的元件不良,将左边的两个大电容PC43,PC49更换了也可以用个一个小时,用着用着还是不行,故障依旧。看来应该是与左边1-14脚的信号出了问题,将3VALW后级连接点断开,也不会出3VALW,不解,大家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下面为MAX1902电路图

网友:
我遇到 一个是 bos 断线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芯片虚焊,补焊一下就可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