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E2001w液晶显示器有菜单,无图像……

楼主(2011-11-10):
一HP LE2001w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显示logo,接上VGA型号,屏幕全黑(有微弱背光),但是菜单显示正常。于是调整菜单回复出厂设置,无效。再调整色彩模式,奇怪了9300K和6300K全黑,但是sRGB模式有图像,很蓝。于是自定义调整,R255,G130,B180,图像颜色基本正常。 附图。请高手分析一下如何下手维修此故障??

网友:
写码,换通用驱动板,怎么合适怎么整呗

网友:
感觉 也是 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
同求正解阿,这种故障还真没碰见过

网友:
是把亮度关小了,,,

网友:
这个型号显示器有些出厂就有楼主说的问题,我们遇到过好几台了,是程序问题。这个显示器保修三年的,没过保打8008103888报修就行了。

网友:
毫无头绪,没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哦,可以尝试下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看。楼主修复了,记得上解决方法哦。

网友:
感觉也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刷显示器的编程器,更没有好的程序,看来只有换通用板了,

网友:
这种是程序错误的   解码板上有一个芯片  型号大概是24cxxx 系列的 你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感觉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