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的广达PB2

楼主(2011-11-10):
广达PB2
故障为:花屏703大显卡
拆机换升级版显卡后,不亮晕死。没做好在做一次,还是老样子。
老实差吧DISPON   LCDVCC均无电压
LCDVCCQ12转换过来查Q12  3DIGON无电压。是由U25与门得到实际上U25根本没有此元件DIGONR379  0欧姆电阻G72_DISP_ON 由显卡直接发出 看来显卡不正常
U8与门得到 U8 第一脚BLON无电压2脚正常BLON也是有显卡发出 难道真的是显卡问题 查了一堆的显卡信号也无果 轻松下突然想到有的显卡要识别到屏才会发出这两个信号的 简单的说拆屏 码片供电EDIDCLK  EDIDDATA 电压都正常 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信号是否正常 没有15.6的屏 找了张14.1的屏接上 发现LCDVCC   DISPON  3.3v都正常了但是不亮屏 难道真的是屏问题 测下原机屏吧接到V3000上显示正常啊 一头雾水啊
又换了片升级版显卡 还是老样子我的天呀 客户玩命的催 TNN烦人以为我们真的是江湖骗子呢 不修了把他原来显卡做回去 测试 还不亮 还好来得时候就不亮 不修了 不修了
说实话心里不死心 顺便拿了片LP14.1的屏 晕死亮了 可为什么他原机的不亮呢 不管了赶紧从废屏上拆了个码片换到原机屏上 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想不明白的是 以前用升级版显卡代换了好多703的显卡为什么这次没成功呢而且 原机屏上到别的机器上能点亮 换到自己的机器上不亮呢。

网友:
码片数据丢失吗

应该是的

网友:
写的太好了,分析思路特清晰,学习了,
请问浪大侠,此机是什么品牌型号

网友:
请问屏上的码片是 什么型号或什么样子的,有图片吗

网友: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一开始外接试了么 ?

网友:
转一圈还好没有白费功夫

网友:
呵呵。。楼主以前的故障花屏可能就是屏码片数据不对了吧??就像楼上说的没有接下外接吗。。。。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外接测试啦 外接正常才换的显卡

网友:
哎  搞不明白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屏上自己机子不亮上别的机子就可以呢,而且机子是好的

网友:
zl  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啊!!有的机器是不需要码片就能显示的哦,不要以为所有屏都需要码片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 这点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先易后难这个道理是没错的了

网友:
广达 好多的板子,显卡没检测到屏的话, 是不会发出 LCDVCC 的电压的;
  这两个信号是LCD_EDIDCLK  LCD_EDIDDATA  检测有没有认到屏的。
  还有屏线 有问题,LVDS信号传不到屏上, 也会出现不显示的。
还是得仔细。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多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