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T40的时候憋了一声---但是发现没有鼓包-或爆啊。

楼主(2011-11-10):
拆T40的时候憋了一声---但是发现没有鼓包-或爆啊。
7500 怎样测他是好的呢?

网友:
都没更多介绍么?

网友:
介绍详细点啊?

网友:
你确定听到声音的话,那多半是挂了的。T40的温度要开低点,它那锡很容易化的。

网友:
T40是什么呀?芯片么?

网友:
笔记本IBM  T40

网友:
看看芯片中间的对地阻值了啊!!一般五六百多吧!!为零就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把铝锡纸拆开
看看北桥,,
3桥离得太近。我也老出问题的

你没有7500显卡了么?换个啊
有音声,一定是有东西挂了

PS题外话:T40主板貌似才180元一个。你看有必要么

网友:
T40做显卡时温度不能太高,最好烤一下板要好一点。看到锡化了就可以取了。至于好坏的判断好像没听说过,一般听见响了那肯定是坏了。

网友:
你最好找个 新的看一下组织

网友:
估计是挂了。有时候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

网友:
t40不好弄 找个新板看看

网友:
不是它坏了,就是旁边的小电容坏了。

网友:
听见响,多半是不能用了.......

网友:
T40很久远的东西了。也有可能是主板肠胃不好。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下面的锡,爆贱的声音吧,多是加热速度太快造成的

网友:
T40做显卡时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别用了 肯定坏了

网友:
肯定坏了别修了,劳民伤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这个论坛研究什么东东?
t40都不知道是啥,呵呵

俺新手嘛是这样的了~要慢慢熟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新手嘛是这样的了~要慢慢熟悉呀

恩,我也是新手,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