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是哪个部件引起的故障??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11-10):
本人有台明基G900WA,一直有一条白线上下不定时,不规则,不定点的闪动,但是在测试软件下用几种纯色测试,又没有出现,请问是什么部件引起的?(高压板?驱动板?屏线?)

网友:
可能是屏线吧。

网友A:
如果是屏线的话,可以用橡皮檫金手指表面处理一下吗?

网友:
换根屏线再试一下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屏坏....屏线有可能,驱动板最有可疑了..

网友:
看哈屏线呢,

网友A:
这台G900WA的高压板是雷击维修过的,不知道是不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A:
暂时搞好了,把液晶拆开,卸下屏线用橡皮刷了一下,故障暂时消失了,要使用一定时间才可下确定结论。

网友:
屏坏了 时间长了 会多出几根来 最后就花了 或者就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