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半个月了.终于把锡球植上去了.(芯片已经报废)..主要是有好多问题想问.

楼主(2011-11-10):
搞一半个月了.摸索了一次又一次.这一次终于能把每个球都植上去了. 但是芯片已经报废...很苦恼.现在我只想能把球完好的植上去,以后的步骤再慢慢学习.

芯片取下来.  把锡去掉.我用吸锡带弄得干干净净的.
再用洗板水洗干净.刷上焊膏.(最开始用的焊宝,听说那个不行.后来就换成焊膏)...   刷得很薄很薄了
再把钢网对上. 倒上对应大小的锡球...问题马上就出来了.
都对好了.想要拿掉钢网. 很多球都粘在钢网上不下去  看过一个视频.他用名片压住钢网再取下来.一颗都不漏.我怎么弄也不行.多少都会漏锡球..   这个没事,可以用镊子把漏掉的锡球拨上去 .

(这是没有加热的时候.也比较整齐.焊膏也不多啊.)

大麻烦就快来了..  拿掉钢网..加热.那些锡球就像有吸引力一样.一个一个的自己就到一起了...到处滚. (这种问题在论坛上看过一个帖子.总结说是芯片没弄平.焊膏不够粘.但是我觉得我用这种够粘了.但是加热它就化了啊)

如果不拿掉钢网.一个问题是钢网会变形(加热均匀的时候会变形很小)...加热完之后.钢网拿不下来.锡球溶了就把钢网铆在芯片上面了.

真的好多问题. 好纠结.  我用的是936B   没有要风嘴该不是风把球吹得到处跑的.   望高价指点啊.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

求指点. 跪求指点.

对不起.我说错了.936B是我的烙铁...我用的是850A  上面只有1-8.没有温度啊.

补充内容 (2011-11-12 21:04):
现在好像掌握到一点点东西了.    总之 干净.芯片要干净.钢网要干净.

1.把芯片的锡拖平.洗干净.再把钢网洗干净.
2.焊膏越薄越好.
3.倒上锡球后.不要取钢网.先小小的加热一下.目的是让焊膏化掉和锡球粘得更好

补充内容 (2011-11-12 21:06):
4.冷却了再拿下钢网.
5.我用的BMS-850A.风力最低.温度6档.先离5-10厘米.预热.可以用手靠近芯片.感觉温度
6.预热完成就加热.离芯片1厘米左右就好了.
7.溶化完了.锡球会歪歪倒倒的.
8.再刷些焊膏.多点也行.再加热溶球

补充内容 (2011-11-12 21:07):
锡球再次溶化的时候.因为焊膏有作用.会自动归位.就对整齐了

补充内容 (2011-11-15 20:37):
我今天终于知道什么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了.!!!!  收到了基地地过来的焊膏和锡球.再加上大家分享的经验.现在植球真的好简单了!!!!

网友(点评):
植球前钢网一定要用洗板水刷干净 擦出来,否则就会出现钢网粘球,一般不用植珠台植的话尽量用能加热的钢网来植,焊宝效果不好,最好用专用焊膏,拖网植球风枪吹的时候要远离芯片然后慢慢靠近

网友(点评):
如果锡球受热以后往一块跑,证明你的焊膏涂得过多,很薄一层即可,你可以试一下温度高一点,风速小一点,要眼明手快,另外如果你感觉拿掉钢网太麻烦的话,就买那种小片片儿的钢网不用拿下来吹,不过我是拿下来吹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你的锡球是不是选的不合适啊 有些大了。。。 如果真上板子上 一加热 就连珠了。。。。 好像是有铅的吧? 貌似是NV显卡芯片 那种6600GT 什么之类的

网友(点评):
其实还有简单办法,找个电热杯或者电热壶,把里面的温控改成250度的然后稍微的改装一下开关部分就能当做植锡台了,不用纠结风枪的热风会把锡球吹跑什么的!!!很管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关键还是经验,孰能生巧,其实只要你练出感觉来了,其它的什么焊膏不够粘等问题都是浮云了

网友(点评):
其实芯片还没做好的。。。不知道你用什么焊油??我用bga油的,,

网友(点评):
楼主,我建议用能直接加热的钢网来做,植球台我实在搞不过来,而且浪费时间浪费效率.......个人意见!

网友A:
吹多了就会了,温度250度,风力调到最小,焊膏不要太多。你的问题出在吹的时候。

有铅的锡球190多久到熔点了,所以250是肯定能熔的
我都吹了 好久 才 慢慢 熟悉的
楼主说 他把焊膏涂得很薄 非常薄! 涂少了 会很快就没了 没了之后 有些就粘不上去的

网友:
先放远点预热,然后慢慢靠近。

1KB
这个点评看着挺好...

网友B:
1.锡球大小没弄错吧?看上去间距很小。2.还是助焊膏太厚。

网友(点评):
助焊膏太厚了,要用名片刮平才行。

网友:
嗯.等我再买了锡球就试试你说的. 我都快哭了. 不过我还没有灰心哈.  那拿掉钢网的时候多少都会有5-15个球不粘在芯片上.这个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250度是哪个档位啊.我的是850A  只有1-8 这几个档位.没有温度.  这种设备是不是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锡球大小没弄错吧?看上去间距很小。2.还是助焊膏太厚。

球是钢网上面标的大小.0.6的.那些没粘在芯片上的球可以从钢上面通过的.   你是从我的图片上面看出来焊膏厚了吗?  你都用的什么焊膏哦.?

网友(点评):
7 8十元一罐的

网友(点评):
我的是四五十元一罐。

网友C:
那就不去钢网吹啊,去钢网时,温度调低点,助焊膏融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吹多了就会了,温度250度,风力调到最小,焊膏不要太多。你的问题出在吹的时候。

我现在用的这种焊膏.好像也就20.30块吧.是不是它太次了.

你这个2.30?哪里买的,我买的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才8块,不过直球真不能用这个,这个弄不成,没BGA就弄个红外炉放上面慢慢烤,自己掌握温度,大楷呢也就是8-10分钟温度升到210度,我刚开始弄了3次没成功,现在成功率高
用小岛半田ML-504这种焊膏,大概70-80元,抹焊膏使用手指肚,膜的非常薄,钢网要洗干净
H55
高档货色,我买比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去钢网吹啊,去钢网时,温度调低点,助焊膏融了就行

你的意思是不是把焊膏弄化了再取钢网.再加热?

网友E:
总结,多练就会了,简单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总结,多练就会了,简单的很

嗯.一瓶锡球已经练完了.....

网友(点评):
.呵呵,练完了在买一瓶。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呵呵

网友(点评):
天。。。。一瓶锡球,浪费啊,那能赚好多钱啊

网友F:
温度开到380    风力调到最小 拿高风筒预热  然后风筒拿低   匀速旋转就可以了   自己多练练  这东西是找感觉的

网友G:
去买个值球台就简单了
可以 在线加热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这种焊膏.好像也就20.30块吧.是不是它太次了.

有点   要想Q值很好的话  就要用基地的AT 599   那东西确实很NB

网友(点评):
我就是用基地的这种啊,第一次就成功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一瓶锡球已经练完了.....

不是简单的练,是不停的尝试,不停的改进,你就会有不停的收获。相信你很快能掌握诀窍的,大家都这么过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简单的练,是不停的尝试,不停的改进,你就会有不停的收获。相信你很快能掌握诀窍的,大家都这么过来 ...

是啊.现在能植上去了.比起刚开始好多了. 就是觉得这样一个人摸索太慢了.就想让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   要想Q值很好的话  就要用基地的AT 599   那东西确实很NB

我马上去看..不会是返修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买个值球台就简单了
可以 在线加热的

什么叫在线加热哦.有不有连接.给个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温度开到380    风力调到最小 拿高风筒预热  然后风筒拿低   匀速旋转就可以了   自己多练练  这东西是找感 ...

我的风台没有温度啊.

网友:
只要有经常做BGA的人都知道。。锡球会跑是什么原因。。除了风枪风量太大吹跑了。。其他的原因就是你刷的助焊膏太多了。。或不均匀。。不信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指摸均匀。。摸到你感觉最薄最均匀的时候再放刚网再吹看看。。。会有奇迹出现的。。我就是这样做的。。。。。信不信由你,,,。。。
还有。。我是买基地一套的钢网。。是不用取掉钢网直接用风枪吹的。。风也是3档。。温度250.。。。

那要好钢网,水货一吹就变形
我一般也是先不取钢网,等吹好了在取网。一颗珠也不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