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块好点的万用表,想问问各位师傅们怎么看表的好坏

楼主(2011-11-10):
想买一块好点的万用表,想问问各位师傅们怎么看表的好坏

网友:
舍得钱的话,就买福禄克的表呀,最便宜的都是要两百多呢,贵的就不用说了.....一般爱表人士都用它....

网友:
买一个福禄克17B吧,以后打算买一个自己用。

网友:
修本用用好的
买30块钱的DT9205A,塞克的
主要是通断档反应迅速!坏了就换

福碌克的通断档反应超级慢!

网友:
胜利的不是挺好用的

网友(点评):
同意,我就用胜利的

网友:
普通就行了,何必追求完美。

网友:
只是觉得福禄克的不用调档,直接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