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11-10):
这上面的这些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个比较器。的IN+都是空着,那IN-要是都为高电样的话那。两个的输出不都是低电平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叱?

网友:
图一点都清楚,还失真.....不过你那个IN-不接,但接IN+这个可以绝对输出高电平呀,可以更好的输出稳定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点评):
前一列那是同向门延时用的,后面有上面的是与门下面或门,逻辑电压输出

网友(点评):
可以说得具体点吗?IN+不是在上面吗?IN-不是在下面的吗?那这样一样的话,那两个输出的不同为低电样了吗?

网友:
那就说明这儿做的反向器用的,其实就是一个延时电路.......也让输出更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