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了,山寨本求救!!

楼主(2011-11-10):
几天前接一山寨本,拿来时说认不到无线网卡,我一查看,确实认不到,客户有点事走开了,我给他开单接着弄,虽然在设备管理器里也认不到,但我还是想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找驱动反复开机十几次都还是找不到,我就放在一边去修别的机去了,晚上有空了,想再试试,不行的话只能判定网卡坏了,噩梦开始了,此时开机无显示了,开多次都一样!打开后盖把内存擦了擦,还是没显示,电流上到0.40,没办法,只能拆机了,拆机发现无线网卡是个旧的,金手指已经磨光了,把网卡拆下来,还是一样的情况,山寨本里面做工很粗糙,不想动用烙铁等工具,只是用风枪吹了吹,没有什么作用,期间偶而有两次正常,开机进去后一切正常,而且可以认到新的网卡,现在一次也不显了,电流到0.4再也不上去了,应该是电不过内存吧,把内存槽和附近的管子IC都加焊了,同样无果,无策了,望高手指教!

网友:
碰上这样的事最让人蛋疼了,首先你要准确的判断是哪里的问题呢 不要盲目的动工具,

网友:
会不会
反复开机十几次
烧了U啊
山寨机散热都不好的

网友:
修过几台一样的 都是直接杀南桥

网友:
看看CPU是不和北桥一起的,我以前修过三星的上网本,也是这样,我加焊CPU 好了

网友:
之前开机都很正常,客户也说之前从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写上开机十多次只是想证明这个机当时是好的的

网友:
上网本一般都是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