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8进系统CPU掉电,其他电压却正常

楼主(2011-11-11):
这台海尔已经修了几天了。。是广达代工的。。。从开始来的时候一开机就掉电,修到现在进PE不掉电而且,但挂硬盘进系统等检测完硬盘后CPU的电压就变为OV,其电流是0.88左右,。而且每次都这样。相当有规律性。。。开始以为是南桥,也加了。硬盘换了。。系统重做了。。。不行。。很多人认为是温度的问题。。但为什么进PE是好的呢。测量IO能正常发出MANINON    ,SUSON,S5-ON ,VRON,测得其他电压也是正常的。。。最后的HWPG也是高电平的。。。(广达的设计真的好奇怪,为什么U的VCORE没出来,HWPG却能出来。。)U的IC是ISL6262已经换过,上下管也换过。。U的滤波电容也撬开了。。。U也换过。。。可还是不行,在没U电压时测得上管G极是L,下管是H,看上去象是保护了。。但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呢。。。实在没思路了。。能换的都换了。。。求各位大虾指导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有事您Q我

网友:
学习中!!!1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CPU底座虚焊

网友A:
这个 上硬盘就出问题  很少见  我觉得 是过热了

网友B:
兄弟呀,我也修到过,进pe很慢,装系统,检测驱动的时候就死机了,我换的南桥,最后好了,我也修了一天,呵呵
你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点评):
支持!!!! 换个新南桥试试吧···

网友C:
ISL6262的1脚PG信号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上硬盘就出问题  很少见  我觉得 是过热了

过热但进PE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L6262的1脚PG信号查查

掉了之后哪还有PG啊。。VCORE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呀,我也修到过,进pe很慢,装系统,检测驱动的时候就死机了,我换的南桥,最后好了,我也修了一天,呵 ...

但我这个一自检完硬盘准备入系统时就掉哦。。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个戴尔的 PP10L,故障现象和你修的一样,也是检测完硬盘就掉电,掉电后电流是0.87,故障相当的有规律,怀疑故障还是在U的供电,但看你写的,这部分都修了,,兄弟,希望你修好,我这个也有希望了

网友:
如果掉电了在按开关开机,能开的起就是不保护了

网友(点评):
是保护了,按开关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