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1.5,也许是你未见过的花屏现象。

楼主(2011-11-11):
接一AOC,型号是:TFT22W90PS
通电现象为白屏,被别人维修过的。有拆机痕迹。
拆开一看,电压全部正常,典型的屏问题,典型的无屏供电,心想这下好了,这个就是保险管烧了,没话说,先测试后换,杯具由此而生。
出现以下现象。现在放在哪里,明天再去修了。

网友(点评):
中间的红色部分啊!我还以为是楼主的桌面呢………貌似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个保险换出悲剧 上图来看看

网友:
保险有问题 怎么会有供电哦   有点疑问

网友:
好。。再试试上图。。前一阵子上不起。

网友:
知道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屏线从插了没

网友:
你上的这个图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啊。

屏中间的红块。。。没看到??、没事不要拿利刃往那里放,危险。。。

网友:
有点像底片色 我上次修的是个小IC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哎。。杯具了。。怎么修啊。。

网友A:
和我那个HKC几乎一样问题,你看看屏电路时不是有一个可调的微调控制器,主要是协调色温和三级色的。调节下就应该可以了,听人家说HKC有的就是AOC代工的,屏电路差不多,不知道真的假的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个HKC几乎一样问题,你看看屏电路时不是有一个可调的微调控制器,主要是协调色温和三级色的。调节下就 ...

谢谢。。明天去试试。。。
  这个现象很特别。。。属于局部花屏。。而且屏的颗粒感很强。。。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屏线接触不良的样子

网友:
遇到过一台联想的色彩过渡的地方有毛边,类似于楼主的情况,拆机后弄一下屏线就好了。楼主可以换一条屏线试试,再不行就重新接个驱动板看看,先把屏本身的故障排除再说。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本身的故障。。因为最开始屏保险已经被烧掉。。把保险更换后出现上述现象。。屏线早就处理过了。。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种状况先换个驱动板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我到是遇到过   不过没解决问题  不知道是屏哪里坏了

网友:
一会儿去调调屏上的哪个可调电阻看看。。有结果了公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个HKC几乎一样问题,你看看屏电路时不是有一个可调的微调控制器,主要是协调色温和三级色的。调节下就 ...

已经看了,无微调。没有它。。。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  ? 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先确定一下问题在那,换个屏线试试,如果是平电路在换屏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后给个答复 解答下我们的疑问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用2621点屏套点过。。现在已经被客户取走了。。问题只是在黑色的时候有些偏红。。其它时候都正常。。

网友:
看看屏供电的电路有没有电感、有的话换掉。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屏线换了吗/

网友:
屏线已经换过。。因为已经用通用板点了。。故障依旧。。电感也有。。不过没试。。显示器已经给客户了。。

网友:
换新的屏线试一下子,我遇到好多,屏线有问题,就这个现象,重插屏线不行,一定要换新的才行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插口的 接触点看下

网友(2011-12-15):
就是屏坏了啊

网友:
屏漏液  屏坏掉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