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间歇黑屏

楼主(2011-11-11):
勇士19寸液晶有时开机能正常显示几分钟后白屏,过几十秒或几秒又正常,就这样反复。白屏时多,正常时少,求助从哪里着手查

网友:
先排除 电源部分有没有故障,在用通用板点下屏,确定故障位置在修

网友:
屏供电电路 有电容不良或者借口 问题

网友:
检查屏线   和屏线供电

网友:
好像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引起的,把屏线重接拨插一下,如果不行就要查下屏供电了,如果屏供电正常的话基本上就是屏逻辑板的问题了

网友:
屏供电和LVDS线的接触!

网友:
我这也有个唯一19寸的,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看到白屏了,把显示器的电源关了再开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部分 看看 电容是否鼓包 然后在刷MCU看看

网友:
先看一下高压。。然后看驱动板。。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电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