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82PM45能不能代换82GM45

楼主(2011-11-11):
请教高人北桥82PM45能不能代换82GM45

网友:
不能 一个独立的一个集成的 怎么可能能代换呢

网友:
独显代替集显还没试过,估计不行,会造成更大破坏,老师和同行都没有人这样讲过

网友:
可以代替  但是档代码

网友(点评):
光棍节 被饼哥摁了一句 哈哈

网友:
楼上废话。

网友:
谢谢各位,既然这样我就不冒险试了

网友:
肯定不行了

网友:
一个是集显一个是独显不能代换

网友:
一个是集显的,一个是独显的,怎么能换呢,不能亮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