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PL-S3G主板

楼主(2011-11-11):
昨天客户发来一块主板,型号是:GA-945PL-S3G故障是:不亮,接上电源后测试各项电压都正常,开机不显示,复位正常,给CMOS放了一下电,在加CPU测试的时候,诊断卡跑C1,插上内存后,开机第一屏也亮,屏幕显示到技嘉的logo后就不往下走了,诊断卡上的数字是52和51麻烦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

网友:
在更换CPU 内存 后无果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新BIOS,再不行建议更换IO芯片

网友:
刷BIOS,南桥

网友:
又是你桥。。。。。。。貌似现在修电脑之要BGA,其他的都不要了,先检测下啊总得~!

网友:
挡LOGO先刷下BIOS,如果还是不行,测量南桥1.5V电压是否偏低,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
技嘉的 板子  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BIOS刷了 再说。

网友:
在 技嘉的板子上  复位不跑数 或者跑乱码。 刷BIOS 很多都会好。 至少我手上修的 大部分都好了。 实在有顽固不化的 就吹吹

网友:
第一,外接设备,看看有哪个不能用的.一般是键盘,第二,bios去吧.

网友:
刷个BIOS  技嘉板容易坏BIOS

网友: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看来只有换个I/O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