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近求远修精英P4M800Rro无复位

楼主(2011-11-11):
一块无复位的精英P4M800

修好得到经验教训是:维修工作一定要由近到远,由简到繁的做,说不定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抢个沙发!不错很好的帖子!支持

网友:
楼主画图能力强啊。。画得如此有活力。

网友:
费心了,人才呀

网友:
有些图的说明文字太小,根本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真不错  图片上的说明既明了又好看,哈哈 收藏先

网友:
人才啊
还是应征了一句话得仔细啊

网友A:
有点可惜,你好几张图片里的字太小看不到,但大体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先给你个优秀吧,下次文字清楚先给你个精

看见楼上几位的回复,只有一位说字小,还以为我年纪大眼力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可惜,你好几张图片里的字太小看不到,但大体看上去感觉还不错,先给你个优秀吧,下次文字清楚先给你个 ...

谢谢支持,下回我注意把字搞大点

网友:
楼主够有耐心的!精神可嘉!要是大家都向楼主这样发帖,收益匪浅呀!

网友:
楼主,考虑跑线功力深厚!嗨,只要细心,善于动手干!啥东西都可以修好的!

网友:
太强悍啦,非常不错  够仔细啦 你耐心跟技术真好

网友:
真不错, 图片上的说明既明了又好看。什么时候修到这种主板叫我一声。

网友B:
楼主辛苦了,图片编辑的真不错,用什么软件弄的啊,可以告诉我不。还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也和笔记本一样用个烧机大法。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晰的,电源上加了那两个灯,根本没必要吗,有了诊断卡不就全OK了吗

网友:
如果楼主早发这个故障就好了,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希望问题也是这个小电容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上次修过这个问题 去掉那个小电容还是不行 后来没搞好

网友:
太厉害了,修的那么详细。

网友:
我上假负载,就不插侦断卡,那没意思,反正又不会跑码。当触发后老要用手去摸电源风扇处看有没有风吹出来来判断主板已加电,不方便。绿灯亮了我就不用再去摸了。还有用假负载加电测各处电压时,PCI上插了侦断卡,它高高的在那里,总感到有点碍手碍脚的不是很方便,板上空空的测起来会舒服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图片编辑的真不错,用什么软件弄的啊,可以告诉我不。还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也和笔记本一 ...

软件叫美图秀秀,使用极其简单,那种插入的气泡是在软件里做好了的,一点就上图,并且可以移动和拉大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叫美图秀秀,使用极其简单,那种插入的气泡是在软件里做好了的,一点就上图,并且可以移动和拉大缩小

好的。谢谢了。

网友:
CPU的复位信号不是北桥发出的吗?

网友:
给力的做法 要我早放弃了

网友:
楼主的功力不错了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写帖子的时间估计有修理的时间这么久了

网友:
米看到图拟

网友:
学习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近及远,感觉是方法论。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了。

网友:
  滤波电容也会导致这们的故障啊,学习了。

网友:
楼 主真有耐心,要是我们早都不修了!

网友:
别的没看,兄弟是左撇子吧

网友:
时序清晰,我还没达到这地步,学习了!

网友:
佩服你的耐心!感觉现在的外围元器件没以前质量好,以前很少会有这种事发生。

网友:
楼主发贴用了心。让我们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写帖子的时间估计有修理的时间这么久了

呵呵,你说的没错,写帖子的时间远远超过维修的时间了,看来要少发了

网友:
晕死,图片没了,添加下算了

网友:
楼主给力啊 跑线功底很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