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甚解修电源!懒人的懒招!

楼主(2011-11-11):
可能是最近几年年龄也大了一些了,还有就是物价,人工工资处处都涨价的原因吧!现在的维修越来越不好干了!
今天早晨,还没起床呢,就有人打电话,说等着修点东西,到了店里面一看,一个电磁炉,两个逆变器,一个号称350W的,一个号称1000W的!
开始维修,电磁炉和那个350W的逆变器,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就剩下那个号称1000W的了!
该电源采用了两个TL494的贴片封装IC,应该是一个管升压,一个管输出调整,还有一块LM324的,也是贴片封装IC,说实话,这种东西,以前都懒得修,但是早上的第一单生意,还是得做了!
接上12V电源试机,发现输出没有电压,保险是80A的,不断,开机风扇可以转,内部供电应该基本正常!检查变压器,功率管均正常,测量逆变的那个TL494,供电正常,就是不起振。外围也基本正常。
莫非是IC坏了?
手头没有同样的TL494,怎么办?试着把IC拆下来,跟高压调整的IC互换。(因为同样的IC,一般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结果照样是不起振!跟原来的情况一模一样,说明IC是好的,因为即便是IC坏,不可能损坏的一模一样吧?
再次测量IC的引脚,4脚是保护脚,低电平(0.4V左右)的时候,IC有输出,如果有异常造成4脚电压升高的话,就会关闭输出!结果一量,电压为接近10V,原因找到了,就是因为4脚的电压太高了,造成IC保护。可惜手头上只有TL494的资料,没有这种逆变器的资料。TL494的资料显示的是4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另外通过一个电容接电源。于是顺着线路检查,结果发现还有一路,通过一个电阻,还有二极管,接到LM324的7脚,也就是LM324其中的一个运放的输出,LM324在这里应该就起保护作用了,7脚电压为10V了,原因就在这儿了。
继续顺着电路检查?说实话,这种贴片双面板检查起来,没有资料、太累,何况这种玩意儿也不值得费太大的精力来检修了!又没有多大的经济收入,耗费精力过大,得不偿失!
于是直接把IC  LM324的7脚挑起,不跟电路连接,在输出端,挂上100W的灯泡做假负载,接通电源,发现电路输出电压一切正常,装入机箱,试机30分钟,温升很低!输出电压非常稳定!看来该机的不起振应该是保护电路误动作引起的!
至此,修复完成!
谢谢点评者(探索者不忍)的提醒,参考图已经发上了,就在6楼!

网友(点评):
最好上上图。楼下那些灌水的等着扣分吧。

网友(点评):
写个题外话,在一楼扣分的理解我的意思吗?楼主写“今天早上”.修三个什么东西,装机..试机30分钟,我写“现在时间”表达速度的疑问。扣分就扣吧,哥不跟你计较,那个大只佬,我去你空间“找死了”你要去欢迎一下啊

网友:
现在是9:21

大只佬 -10 找死
hjq -3

网友:
哈哈,不错,现在是9:37

大只佬 -10 找死
hjq -3 严禁灌水

网友:
省了保护电路应该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检查如何引起保护电路动作的?

网友:
按理说可能会有,不过参阅了几张逆变器的图纸,都没有用,何况是修理,人家要快,只要能输出,就是你修好了,也就是你的本事了,你检查老半天,然后即便是查出了哪个贴片元件坏,比如就坏个LM324,本地还没有卖的,难道放着生意不做?分文不取?然后人家可不管你是不是没有配件,只会说你水平不行!这样快速修好,人家只有一句,水平就是高!说实话,我也有点晕,不知道这活儿应该这么做!
顺便附上一张TL494逆变器的参考图纸,原厂的资料并没有采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保护,很多成品机也没有采用,修好了人家能用,能收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找到问题了。但是不能省功夫啊。保护电路不是虚设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非常不错啊,不过说实话,维修这一行当真的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难做还是得做,不做冒饭吃

网友:
下一个修这电源的人就倒了血霉了...

网友:
存在就是合理,去掉保护功能后使用不当会烧一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