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成这样还能修么?

楼主(2011-11-11):
烧成这样还能修么?
MODEL:F8TR
F8HT64
09年5月

PCB:
F8TR REV:2.0

网友(点评):
修个球啊 都起码6层的板子 里面肯定有走线的 肯定断了 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网友(点评):
用酒精洗下,看看有没有细线,再测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就上好原件,试机。几率很小哦

网友(点评):
还修个毛啊!PC板都烧透了,我这好几块这养的,都报废了。

网友:
真的很难说,可以把烧了的元件加上试试看,烧断的线补上,不放弃

网友:
如果你想练手就试吧

网友:
应该修不了,板层应该都烧短了

网友:
机会一半一半了,主要是19V那边

网友:
这种...如果有一样的主板.机率会高一点吧.但是要是PCB内部都烧了. 就没希望了

网友:
恐怕不行了吧,板层断线就不好弄了啊,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不过烧坏的板层下面应该是没有信号线的,想修也值得一试,尽人力 听天命吧。

网友:
有时间就试试,没时间就不要和它较劲了

网友:
板层断线就不好弄了啊,

网友:
哦,多一张坏板了

网友:
已经断板层了,这个。。大哥别较劲了,我看恐怕不行了

网友:
一般MOS供电管下层很少走信号线  找点位图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神机,期待楼主修好的消息哈

网友:
不好修了,最好换块主板。

网友:
  焊盘都掉了。   还修个P 啊。、

网友:
可以试一试修理,我以前搞一个FLUKE的万用表,也是挖到下面的层了,没事的。

H55
???

网友:
想修还是有机会的,,只怕有心人

网友:
应该是不行啦!

网友:
成功率不高。我也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