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4002能进系统屏不显

楼主(2011-11-11):
机型:联想 14002
故障:能进系统 听得见开机和关机音乐 但内、外屏都不显
初次判断:显卡故障 排线

怪现象随后出现:无语之际,关合屏几下,开机,LOGO漂亮、炫丽、动感、优美的出现,再关合屏,开外屏都正常,像好的一样!

疑问:显卡?排线? 请高手指教

网友:
1.排线接触不良
2.显卡空焊

网友:
如果是排线不良 为何故障时 外屏也不显

如是是显卡空焊 又没压核心 只是开合盖子 就解决了??? 能显的时候 我试着震动 不会黑屏吖!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显卡爱虚焊,一般不会有其它毛病,建议先加焊显卡再说。一样一样来!

网友(点评):
哦 多谢提醒

网友:
没有说清楚。你叫人怎么帮你吗。

网友:
显卡虚焊,或者没有装好吧

网友:
这机子显卡很容易虚焊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