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ES2C挡25

楼主(2011-11-11):
技嘉GA-G31M-ES2C挡25,北桥加焊了,CPU座也加焊了,都一样。BIOS怎么又2个啊?

网友(点评):
可以看看这个贴子对你或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9206

网友(点评):
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那个贴子是档24 25 你看看

网友(点评):
技嘉双BIOS 一个是备份的 主BIOS损坏备份的就会工作

网友(点评):
现在的主板上一般都有2个,主BIOS坏了的话,作为备份的那个可以发挥作用

网友A:
北桥和CPU做都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怎么看这个电容都鼓起来了啊。。。

网友:
技嘉的板子 有两个 BIOS 很正常,因为他是 双BIOS设计的,有个BIOS 是备用的,,你换个U 看看

网友:
换了CPU还是一样,如果刷BIOS应该刷那个?

网友:
档25外设问题,声卡,网卡,1394,串口芯片。bios是双的通常是一起刷。

记得先备份原来的

网友:
正解,

网友:
拆了声卡不行,还是北桥有问题的

网友:
本人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如果刷BIOS不行,考虑南桥

网友:
双BIOS的一半都不用考虑BIOS.

补充内容 (2011-11-12 15:58):
好吧.当我没说过.

没修过的话就不要放大话。。。。你就以为2个BIOS就没出问题。。。我都修很多片双BIOS出问题的了
双BIOS的我刷了很多个都行了的 昂达的 七彩虹的 技嘉的 都刷好过
你的理解确实有误,我以前的想法和你一样,但是经历过一块技嘉965的主板后彻底改观了,双BIOS并不是100%安全的.
谁说的啊? 我上次遇到这个板子跑C1 刷了第一个BIOS 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集显的13、14脚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B:
显示器不要接在主板集成的VGA接口上,重新插上一个PCIE的显卡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建议用PCI插槽的显卡试试;跑25理论上应该亮屏了;是不是BIOS 设置优先选用VGA端口输出有错误!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拆网卡 南桥

网友C:
遇档25,显卡问题比较多。同意12楼的说法。。
双BIOS 有个是备用的。不知取下一个还能不能跑码,没试过。有试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档25,显卡问题比较多。同意12楼的说法。。
双BIOS 有个是备用的。不知取下一个还能不能跑码,没试过。有 ...

去掉一个也一样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不要接在主板集成的VGA接口上,重新插上一个PCIE的显卡试试;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建议用PCI插槽的显卡 ...

插上独显还是一样 郁闷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诊断卡,我的卡挡25的话是内存没过,你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的问题牵连较多,什么都有可能,能替就替,不能就碰运气了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拆掉网卡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呵呵,原来是网卡,楼主可以把标题改成(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CPU做都焊了还是一样

BIOS旁边的哪个电容看上去好像鼓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真仔细啊。那么个电容却实像鼓包了
呵呵 那个电容是烤北桥烤的 ,现在已经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