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当机 电池正常开机

楼主(2011-11-11):
HP210的上网本 拿过来的时候不加电加焊了IO好了 现在单独用适配器过了LOGO就当机 偶尔还加电不开机 拔下硬盘不会当机 用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 IO南桥BIOS都已经排除了 望朋友们指点指点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可以查一下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修过类似问题,你分别用电池各电源开机测量各供电电压看是否有哪 个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