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V有开机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1-11-11):
如ASUS F8V有开机声音无图像 但是有时候能显示 一切正常 。 屏线检查过没发现 短线。显卡做过没有换 ,故障还是一样有时候有显示。 求助中
显卡

网友:
显卡是缺陷,有时做了也不一定行。最好换掉。

网友:
换掉显卡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显卡插槽脏了或者是有虚焊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如果你确定显卡做好了。华硕的就这样

网友:
不一定非是显卡的问题。。那个北桥也是很大关系的。

网友:
从新做显卡

网友:
显卡 坏的太多了

网友:
是AMD的北桥吗 这机器开机声音是北桥发出的 你不装显卡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