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为什么显卡问题 换了 却网卡又发现不了!

楼主(2011-11-11):
起初 电脑是开机无显示 插上诊断卡 内存过不了 但 拔掉独立显卡 跑马正常 这个主版NF520-D 没有集显!
换了显卡后 网卡却又发现不了?请大家帮帮忙!!
显卡

网友:
你是不是换显卡时碰到网卡了不行就换个独立网卡就是了

网友:
能用PCI网卡,那就不要修主板上集成的了,成本低,见效快。

网友:
可我想知道原因撒!

网友:
开机无显示,你怎么知道网卡就是好的呢

网友:
''开机无显示,你怎么知道网卡就是好的呢 ''
因为我换了好的显卡 进系统之后 就没发现 本地连接了

网友:
能用PCI网卡,那就不要修主板上集成的了,成本低,见效快。
这我知道 想学习下 知道原因 因为前面显卡正常的时候 也能正常上网的

网友:
我也碰到很多次,做了显卡 就认不到网卡了, 刷个BIOS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