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S2 CPU电压跳变

楼主(2011-11-11):
技嘉945G*****S2 CPU电压跳变 12V电压正常 下管电压有0.几的跳变复位灯常亮 CPU电源控制周边输出的电压也有跳变。

网友:
哥们儿这个问题不好修,一样一样的试吧

网友:
哥们是有点不好修,建议先解决复位问题,再大海捞针式更换CPU 供电管和驱动管试试

网友:
正常是上管2V 下管9V 如果下管电压偏底查PWM电路 有图纸很好查的

网友:
CPU电源主控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