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寸烧行管,

楼主(2011-11-11):
如题,指示灯快速闪动,不显示,拆 测行管C5387坏,手边没有同型号,用C5803代换,正常点亮,只是屏幕显示的部分比较小,用按键调整画面长宽,正常后,使用了几分钟,突然画面出现抖动,几秒钟后,行管再次击穿,请教,该查哪个部分,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没,还有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虚焊。

网友:
怀疑高压部分。

网友:
您意思是高压包坏还是具体哪部分电路?
修这个比较菜,请多多指教
而且刚才经过测试,发现行管这一次并没有烧,应该是其它的地方短路引起的故障,现在还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怀疑是不是一次的管子烧了,

网友:
查一下逆程电容和校正电容有没有容量减小

网友:
换行管不会引起幅度变化,如果行幅变小,可能是二次电源升压管DS极击穿并烧断了S极对地电阻

网友:
高压包的2个旋钮是不是调乱了,一个是调聚焦的,另一个是调高压包的电流的,电流不能调大,负责行管必烧,而且是刚换一个过2 3分钟就又烧了,另外要注意高压包是否存在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电流过大反复烧行管。换个高压包试试。调聚焦的那个旋钮可在电脑开机后采用显示器最大分辨率再调聚焦。调高压包的电流的那个旋钮我一般是先旋到把屏幕设成最黑后(但能看到显示),在菜单里把亮度调到最大,再旋那个旋钮把亮度稍微调亮一点,再到菜单里把亮度调到眼睛舒适的亮度,这样就保证了高压包的电流不会太大,显示器又有眼睛舒适的亮度。

网友:
从楼主的叙述,我觉得应该是逆程电容或整校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全板有无虚焊,尤其是行推动变压器周边,现在又短路,打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检测逆程二极管 tip122,有没有损坏,看现在这个样子,也有可能高压包,

网友:
测量一下行电路的激励有没有问题。不行就代换一下。

网友:
有的显示器s校正电容并联有一个二极管,你查一下你修的有没有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告诉标准答案,你换一个不带阻尼的行管就不会再烧了

网友(2011-12-12):
查一下枕校电路,逆程电容,还有升压电路

网友:
有开焊的地方,或高压包坏了,,

网友:
下次试机,行管前串个保险管。

网友:
那肯定还有短路的地方啊,查行管 得外围,我修过和你一样的故障,我修的形管是403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