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吋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1-11-11):
联想19吋液晶显示器,顾客说开机没显示,灯也不亮,还说自己看到火花了,所以断定应该是电源板烧了,

拆开发现整流桥堆下面都烧黑了,测周围元件有个元件显示3.15A,250V,猜测应该是保险电阻,测试不通,测试桥堆没问题,所以就用电灯两个引脚接到保险两端,发现灯泡亮,桥堆吱吱冒火花,可见桥堆故障,更换掉,保险没有相同型号的,就用普通灯柱状保险丝接两个引脚出来,换上,测试红线有5V电压,接到显示器上,OK。故障排除。

网友:
单桥堆坏的不多见啊,有时一坏坏一堆

网友:
你用的多大的灯泡,220 V40W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