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1-11):
17寸液晶显示器,屏电路开机达达响,指示灯快闪,不开机。拔掉屏线就正常了,确定是屏的问题。拆开屏测到屏线保险的后边与保险相连的医院见坏了。这个原件有点像贴片电容,颜色给电容一样,只是四面都有引脚,中间的两个引脚都是接地的,两边的引脚,一个接保险一个接后边的贴片电容,不知道这个原件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代换,特此求教,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对上边标注是Z1

网友:
拍张图上来...然后把屏的型号也说一下

网友:
是带电容的电感。
注意错别字!
医院怎么会跑到屏上去了?!

网友:
图片,型号都没有,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