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BIOS提取求助

楼主(2011-11-11):
  客户反应是自己刷BIOS机子就点不亮,现像是报警三声给显卡出错的问题一样。 我自己在网上找了好多BIOS都点不亮。自己也分离了一个,用不起。有八M多一点,可能是分离出错还是什么,求助啊。ID号是。278225C 是独显啊。在线等。

网友:
BIOS芯片是。25L3205D

网友:
刚看了是。25L3205D

网友:
你的原bios 是几m的

网友:
32是4M的,网上可以自己下了分离,

网友:
四M换了几个都不亮。上面那个看不到没有权限

网友:
自己分离了二个。一个八M。一个四M。四M那个要报警,是不是就是说是显卡问题哦。客户说刷BIOS刷坏的。

网友:
今天到手一台T400机器开机不亮,电流直接上到0.93不跳,按照很多人的想法,看电流很像是显卡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属于BIOS问题,直接拆掉4M的BIOS(25L3205DMI),换成16脚的8M BIOS(25L6405DMI)刷机解决。

     修过多例重启不显,或者启动速度慢的机器,用下面的BIOS程序刷新后,启动速度明显加快很多。现将珍藏的BIOS程序奉献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当然,最好是能换BIOS芯片然后再刷写,这样效果更好,常见的BIOS芯片,有4M,8M之分:相信兄弟们都知道容量大小相同的可以通用了。

个人推荐各位如果遇到4M的BIOS芯片,将其更改换成8M芯片后刷入下面BIOS程序,试过很多次,没有出现问题,

更改之后,BIOS内的网卡地址会产生变化,进系统刷新一下MAC地址即可

附上BIOS,容量大小8M,切勿使用4MBIOS程序刷新。如有下载失败,可以联系我.QQ:174664866,或者邮件联系:

T4001.part3.rar (234.14 KB, 下载次数: 45) 2011-6-24 23:29 上传下载次数: 4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点, 下载次数 1 次
T4001.part2.rar (1.39 MB, 下载次数: 39) 2011-6-24 23:29 上传下载次数: 3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点, 下载次数 1 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706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