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machines d725不充电

楼主(2011-11-11):
      用电池可以开机,单插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就是不能充电,拆机后把电池插在主板上单量电池电压为,10.3V,接上适配器后,电压还是一样,感觉BQ24745没有全部正常工作                                    查 了下工作条件22脚DCIN有主供电,第二脚ACIN无电压,感觉有点不对,查了下发现了R164怎么变成了电容,可是主板上看起来没有动过的痕迹,以为电路图画错了,于是继续查其他的,第9脚,10脚都为3.3V,27和28脚都有主供电,查到第三脚VREF竟然没有基准电压,看来芯片还没有正常工作。 换了一个BQ24745还是一样,看来是外围电路还有问题,看了下第三脚VREF电容C338,怎么变成了电阻,心里焕然开朗,电路图不会错的这么多,感觉是不是电容和电阻是不是被人调换了,拆下来电阻量了下阻止,果然是309K,,换过来后,能充电了, 竟然被黑了,搞动作的家伙也太无耻了,焊工也真的太贼好了,竟然和机器焊的一样,一点油料也没留下来,崇拜。不过修过来对很多问题不是很明白,比如RN43和Q20工作原理,ACIN和CE是什么。还有他们有什么关系,最不懂的就是为什么芯片没有基准电压,为什么电池还能放电,难道放电不经过芯片?谢谢,至此感谢“北桥”的徐总工,电路技术精湛没有他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A:
楼主牛逼,经常修到被黑的机器~少有能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经常修到被黑的机器~少有能修出来的

哪里,徐总工,没有你哪能修出来了,你比"北桥"还要NB...

网友:
这是什么招数...

网友:
路过,学习了,太牛了

cxkjjlb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观察仔细  楼主很牛

网友:
好想学会修充电可是没人指导好难呀

网友:
很明显是客户不修机器同行设的故障,不拆精密电阻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