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9T 板号 MBX-237 REV1.2 进水维修

楼主(2011-11-11):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商家发来的SONY ,进水腐蚀,生产日期11年7月, 在论坛上求过图纸,没找到,  洗了之后就一直没动,因为没图纸下手太难,放了十多天该商家联系必须尽力修好, 所有只有试试了......
       把电池板和主板洗了烘干后,首先处理表面腐蚀的地方,图中790np 5脚断掉 4脚腐蚀 因为这类管子都不找,代换更不现实,于是只有接脚, 接好后打4,5脚相连电阻,阻值无穷大,电阻相连电容为正极,分析45脚相连,且PCB走线较粗,45脚应该一个是VCC 另外一个脚为SHDN, 于是将4,5脚相连电阻换为0欧。

另外一个三极管腐蚀断脚 接上,接线的时候要留一段线好焊接点

在对其他电阻和腐蚀的管子都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明显问题, 上电 待机0.01 有3,5V, 按开关无反应。能产生待机基本可以排除
电池板问题了,因为电池板上只有充放电电路和网卡这些,输出的一般都是ACIN ACOK 等信号,故障就锁定在主板上了。
通过对开关脚的阻止判断开关断线是不可能了,于是到IO,发现IO内部有腐蚀迹象,取下重植,像这中没有版号的BGA芯片取下后可以拍照保留,当你做上IO不行时,要按照图纸维修,没有元件号,你也可以在修的时候可以看图片就知道那个点是连的那一根线或者到那个元件了。

做上后  能开机了,一阵高兴,装上内存,亮了....... 不过该机器不装BIOS电池要自动掉电重开三次。

非常高兴的用硬盘测试进系统测试声音网卡正常。

因为线太多,板也多不好弄,花了一个小时才装上,装上之后就悲剧了,发现基本不能触发了,按10次开关能开启一次,悲剧......

心想这次麻烦了, 不过弄到此处肯定是不能放弃了,中场休息20分钟后继续......拆下该机器,冷静分析南桥背面也有腐蚀,虽然不严重,不能开机时待机3,5V肯定是正常的,现在必须要区分开是南桥部分还是IO部分, 虽然这个机器比较新没有图纸,但是INTEL的设计肯定是免不了PWRBTN 和RSMRST, 因为之前查过开关是到了IO的,所以应该是有IO发出PWRBTN来开机,IO发出PWRBTN到南桥常见有几种方式 一个是过二极管,一个是过0欧电阻,或者就是过一个上拉电阻,在就是直接到南桥,于是对旁边的电阻一个一个打看按开关时有没有反应,当打到下图黑色中电阻时发现有跳变,高兴......

追线到了下图中的8脚管子中7脚, 发现开机时其他脚均无跳变,取现后8脚断脚,洗了一下装上接上8脚开机一切正常

该机器最终不能使用电池,估计为电池损坏。 维修到此告一段落,总花时间6个小时, 修好该机器是运气和技术各占一半。大家多加点下载分吧! 感谢感谢,以后在多写一些实例......

强烈要求加入精华,不光是技术,还是毅力,,都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啊,没有图纸都能分析的这么透彻,楼主功底很扎实哦,另外,SONY的本子,版号和各种电压都应该记录一下,为以后维修提供参考值,。

我都懒, 修好了就不在研究了。

网友:
真厉害啊,还有好多实用经验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真牛,看图纸 和电路知识对于我来说,还是天书

网友:
这种板子没有参考的话 一下子就头大了 , 看来以后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这个是靠头脑分析故障点,顺藤摸瓜,最终找到那个坏瓜,

网友:
没图纸能分析到这种地步真的很厉害,电池不能充电也可能主板,能修好客户应该也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喊你娃娃分楼发,您要分,你懂啊,等你等到现在。

网友:
很不错,有实力和耐心就成功多多。

网友:
高级技术工程师不需要图纸哈哈

网友:
真厉害啊,实用经验分享

网友:
写的很好,多谢分享

本本波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来个亲娘妈妈好强悍的技术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通过对插上电池和不插电池电池接口脚上的电压来判断了基本为电池坏,冲不进电了,充电电路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喊你娃娃分楼发,您要分,你懂啊,等你等到现在。

给我加点撒

楼主的技术和耐心都很不错,值得学习
无边都给精华了,你还想咋的。你比我有钱,一威望=300下载分,你算算。。

网友:
太细微了,分析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