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L410竟然走了这么多弯路

楼主(2011-11-11):
接手一台SL410主板,开机亮,LOG画面一过就黑屏,热重启无反应,独显,换内存试无效,这个问题也无法从电路方面下手,不管三七二十 ,直接做显卡,一通电,主板击穿 ,点背啊,换主板吧,从淘宝购一块主板回来,再一试,不亮,又出糊味了,哎,郁闷,,开机排线击穿,又发回厂家又换回来一块,这下竟然开机左面闪一个横线,之后背光灯亮,无图像,外接吧,有图像,BIOS报错 画面正常 但是是死机状况,热重启无反应,BIOS进不去,真郁闷了,上货家告诉我排线问题,哎,PM45主板,支持5750CPU,正好手里有块,换上吧,TM的,竟然正常了,这才算找到这个本真正原因   说得挺乱的,不过找到原因状况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PU的问题?这就费解了

网友(点评):
恩,CPU坏了,浪费了两块主板

网友:
楼主,你换了新主板是你人为搞短路了吧,CPU有问题不会引起短路的。

网友(点评):
恩,第一块是人为的,排线短路,烧了,所以后来又换了一块主板,但状况和最开始的状况一样,只能说明原先的主板是我修报废了

网友:
楼你人才呀,呵呵, 不过最后还是好了就好,有钱赚就行了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会想起U 呢

网友(点评):
根据状况,主板换过了,和以前状况差不多,其他相关的全换过了,就差CPU了,所以换CPU好了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是保本还是能赔了啊?

网友(点评):
没赔,,CPU白来的,一共收了1450元

网友:
很想知道你的费用是怎么收的?????????

网友:
楼主你也太黑了吧!!!!!!有这样是的事!!!!!!!我看你还是改行了!!!!!!!!!!

网友(点评):
那你高手,教教我怎么直接排除这种问题

网友:
CPU 的问题 !!!!!!!!!1

网友:
虽然乱点,还是看明白了,我也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向客户收费的。

网友(点评):
换主板,换CPU 一共1450元

网友:
不知楼主表达的是CPU问题还是排线问题

网友(点评):
CPU的问题,如果排线问题外接不会死机的

网友:
黑吗???笔记本的价格我估计就是被你们这样的维修师傅搞砸的!!!!!

网友:
  收多少钱无所谓,我像知道的是你怎么说服客户换了主板又换CPU?

很赞同。到现在还不明白,难道LZ口才好、还是客户。。。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hp雷击的烧板和烧U的,也是换板后还不正常,只好跟顾客说cpu也被雷劈坏了,得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会想起U 呢

谢谢你啊,学习了

网友:
不能吧 INTEL CPU坏的很少的

网友:
楼主真是郁闷了  加焊了个显卡就搞出这么多问题 郁闷啊 最后好了 还要跟顾客说明问题 换了这么多 顾客都傻了

网友:
估计客户部好接受吧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不好跟客户报价,不过还是挺佩服楼主的忽悠能力的。。嘿嘿,这方便要向你学习。

网友:
这机子本身设计上就有一个通病

网友:
估计维修费够再买一台了

网友:
够厉害呀,有这么高的利润呀

网友:
哎哟喂。死机就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
楼主牛,这样也能收到钱,我们这里超过700就不修了

网友:
CPU也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全加起来时间得用了一个星期吧。

网友(点评):
20多天时间

网友:
想请教下,你是怎么说服客户花这么多钱修这个机器的,如何报价的。强烈想知道你的沟通技巧啊。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跟客户说,你不要修了,客户说了,不差钱,你修好就行啦

网友:
SL400你也加焊显卡,不会爆珠啊

网友:
第二块板是怎么坏的啊

网友(点评):
开关排线接偏了,了糊味了 直接排线击穿,新主板也坏了

网友:
只是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还有更背的 换了两块 Q32的主板 之前的都修好了我都不知道 原来是CPU 坏了 汗

网友:
楼主是主板级的高级工程师,有问题直截换板,论坛好多人是换芯片,看到他们没有你大气啊.!!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我也行,楼主是村里的高级销售吗?

网友:
只能说这个客户太好忽悠了

网友:
挣钱就好啊别陪了。

网友:
遇到过T60 CPU坏导致不进系统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可能是U不支持这样的主办吧

网友:
看着楼主好像运气不太好哦,转来转去还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正常情况下,这种问题都怀疑主板,只是觉得这个CPU坏的太特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