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我的电脑主板是富士康915的主板  每次开机第一次声卡驱动不了然后重启一下又可以了 但是自从加了个独立的显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北桥虚焊, 集显 和独显线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线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不关系统的事,我估计楼主做过了系统的。这个肯定要排除!2楼的看好,是声卡不是集成显卡!!!

网友:
当然做过系统了  而且试过很多版本的系统都试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虚焊, 集显 和独显线路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那台机买来没用多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还以为是通病呢

网友B:
集显那块出问题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那块出问题了呗

那请问你  集显出的是什么问题会影响到声卡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