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不显

楼主(2011-11-11):
      今天花了1500元收了一台华硕X88S,没用几在不显了,上电流表通电,触发后电流定在0.77A左右,测量各供电基本正常,这机子现在没图纸,不好搞,用手押着CPU电源管理芯片,电流可以到1A左右,但接屏不亮,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不知哪位兄弟有没碰到过。

网友:
忘了主板版号:f81se

网友:
CPU没有电压!!!!!!!cpu供电有问题~~~~建议查cpu电路!~~~~~

网友A:
电流上到0.7左右CPU供电应该出来了,看看电流有没有波动,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内存  这样的电流 感觉像是显卡不过

网友:
CPU有电压,为1.1V左右……但是CPU表面温度好像不是很烫手,上内存不上内存都是0.77A左右。有点像CPU没过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0.7左右CPU供电应该出来了,看看电流有没有波动,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电流上到0.77A后基本没变化了。显卡弄号为216-0728014,今天让人发了一块,明天应该可以到,到时换上去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换了新显卡也是一样,看来没救了.郁闷中……

网友B:
你打一下LPC的波形看下有几次跳变

网友:
不跑CPU啊  查工作条件起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打一下LPC的波形看下有几次跳变

没有跳变,没过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跳变,没过CPU.

没过U你就先看所有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电压都出来了就看下PLT_RST#有没有出来

网友:
我今天也有一台,开机不显,上电流到1A这样子,查得内存没有时钟,明天找图纸,有的分享一下

网友D:
lz有图纸吗,我这有台跟你的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有图纸吗,我这有台跟你的一样

没找到图纸,麻烦呀,不想搞了,我换了一个显卡,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图纸,麻烦呀,不想搞了,我换了一个显卡,没用……

我找到图纸了,我的是内存时钟不出来,那个U1401的小时钟芯片,工作条件,都有了,我就差一个反馈看不懂,换了芯片也一样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啊,还没跑到显卡呢,好像是时钟复位等信号的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吧,,,北桥容易坏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机,换过北桥也一样的啊

网友(2011-12-15):
有高手修好过这个故障么,我也遇到一个,正发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