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MX400显卡重生了

楼主(2011-11-11):
这块显卡放了好久,一直没有去看它,因为有点老了,才64M而已,上午没事就拿出来看看,因为没有接摄像头,所以没有照片,呵呵
1、上机一看,代码停2A不走,手上又没有PCI的显卡,要不双显就可以用软件测试一下,检查了一下周围的供电,感觉上没有问题,拆下散热片看看,显存的引一个个都有点氧化似的,没想那么多,直接给加焊看看,了了一个个发亮,再上机测试依然不亮,代码如初
2、查检RBG及场行信号,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异常,我想GPU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看着上面有些焊膏不舒服,就拆下用洗板水了个干净,然后用风机哗哗哗的吹了个干,上机,测试OK,有显了,只不过有些花屏
3、继续仔细加焊一遍显存,清洗,吹干,开机正常,一进WIN花屏,而且根本看不清,变三屏了,心想不会吧,都这样了,心有不干,重新运行LINUX系统,一切正常,而且能进X桌面,到这差不多我觉这卡应该可以用了。
4、进WIN安全模式,嗨,没有花屏了,将显卡驱动去除后用鲁大师装个显卡驱动,重启,这回不花了,现在发贴用的就是这块显卡,呵呵

以前一直修过什么显卡,今天修好了两块,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还有一块是核心供电没有,显卡使用MOS管线性降压的方式供电,输出引脚没有电压,往上查找控制脚,进入LM358双运放第1脚,上电测试23脚及第7脚,都没有电压,沿7脚跑线到两个地方都没有元器件,根据标识是电阻100电阻,加上后供电有了,一切正常运转。

呵呵,今天手气不错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图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留照片,下次发贴定会上点照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