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一分钟后黑屏,型号是LXH-GJ15L4

楼主(2011-11-11):
联想显示器一分钟后黑屏,型号是LXH-GJ15L4
开机一分钟后黑屏,绿灯变黄,按关机键关机后在开机一分钟后又黑屏,黑屏时在亮处可以看到图像,检查高压板没发现明显的坏点,求高手指点,是高压板坏,还是灯管或者是MPU,

高压板代换故障一样,外接灯管还是一会就保护了,亮黄灯,是不是我外接灯管的原因保护的吗?求高手

驱动是GM2115

网友:
是不是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点评):
电源适配器没问题的,代换过的

网友:
黑屏时在亮处可以看到图像,亮黄灯,这些都同事出现吗?

网友(点评):
强光下可以看到的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看看吧,灯管是好的就改高压板

网友(点评):
可是我拔掉灯管,外接两根同型号的灯管,过一会还是保护了

网友:
这个只有两个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灯管,二是高压部分,先排除灯管后再改高压板

网友:
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析和正常的不太一样。四根粗线。怎么改的?》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一起坏的也不少  LZ 肯定是2个一起有问题了   把灯管和高压条 一起换了    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