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用的WIN7系统,如何设置无线上网啊

楼主(2011-11-11):
联想笔记本用的WIN7系统,如何设置无线上网啊,我找到控制面板那项,一点击网络INTERNET那一项就会出现忙,一直切换不进去,而家庭,还有最下面的类似于网页工具的最下面的INTERNET选项那一个就能直接进去,一点击最上面的就忙,以前一直用XP,用WIN7真有点不适应,网卡信息在设备管理器中都是正常的。谢谢。

网友:
右下角那块有无线网络的图标

网友:
win7的不好设置,打开右下角的图标

网友:
查看属性,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