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Book5310m 加电掉电

楼主(2011-11-11):
惠普 ProBook 5310m 加电电源指示灯 亮 电源接口旁的橙灯随后闪 闪了10几下 电源指示灯 灭了 掉电 不知道 怎么修 没有明显烧坏 短路的地方 自然损坏 算是通病吧

网友:
怎么没人支持

网友:
向你这样修机,没烧、进水痕迹的就全部是通病吗??我怀疑你学过笔记本维修没??这应该是后面有短路,保护了,或者是散热问题。自己查查再发帖问别人!!!!!

网友:
电流多少?过没有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