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短接VGA针脚让屏幕显示

楼主(2011-11-11):
请问普通CRT 显示器 如何在不接主机(无主机)的情况下,通过短接VGA针脚让屏幕显示(点亮)?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应该没有H V信号不会显示吧

网友:
你以为是主板,一短接就会亮啊

网友:
说明你对显示器的原理不懂呀。没有H、V是不显示的。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它要接收要信号,,

网友:
如果短接了VGA针脚,屏幕就有显示了,那还要主机干嘛呢?

网友:
挺好笑的问题,还真没听说过,不过你可以研究出这种显示啊!

网友:
高手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牛人辈出啊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想。楼主是想不开主机测试显示器好坏吧

网友:
一般断电后在开机就会出现LOGO 吧

网友(点评):
CRT的机器很少有LOGO

网友:
弄个VGA电视机顶盒来测试不就行啦!短接法怎么行。

网友:
楼主不可能的

网友:
个别的CRT显示器在拔掉输入插头后,会出现测试卡,各种颜色都有,我想这跟显示器的数据有关,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可以考虑给它编程?
另外不少的显示器在拔掉插头后,会用中文,或者英文,甚至用一个图案显示你没有输入信号,这个也可以考虑用来维修吧?
再有,就是用一个显示器的VGA信号源了!小巧玲珑的,也省得非得搬个主机才能试验显示器了!我一直用的都是采用信号源的方式!

我也是,不过有的机种好像不兼容,碰见一个戴尔的就是,再就是调聚焦有点吃力

网友:
会成为历史的 你这笑话 呵呵··· 不可能的事情个你说成了···

网友(点评):
学无止境,每个人都有认识的盲区,没必要冷嘲热讽吧?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打开老化开关.就可以在不接信号的时候让显示器亮起来.

网友:
应该不可以的。修显示器,加个共享器VGA,就可以双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