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1打上显卡驱动进桌面黑屏

楼主(2011-11-11):
   AMD芯片组,刚开始是开机不显示,电流乱跳,加焊北桥好了。。机器装好以后,因为客户硬盘拿走了,自己就拿了一个硬盘准备做一个系统测机,系统做好以后一进桌面就黑屏了,进PE和安全模式都是正常的,不打显卡驱动就可以进桌面,但是显卡驱动一打上就黑屏,WIN7的VIST的都换过,还是不行,北桥已经重植了,还是一样不知道哪位大哥遇到过?

网友:
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把

网友:
前两天有个一装显卡驱动就进系统蓝屏的。

做了显卡故障依旧。
也正郁闷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居多啊,建议楼主加焊显卡吧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