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V470屏的问题

楼主(2011-11-11):
现有一联想V470本本,LED液晶屏抖屏,更换新屏后,正常,,换下来的屏想用通用板点一下,看看会不会抖,但是这屏的接口好像和网上卖的通用屏线不配套的,请看屏接口图,不知道有没有和这个屏相配套的屏线?高手看看有没有买的,网上?而且它这个LED的升压条也是集合于一体的真是头痛!!!

网友:
钱赚到手就可以了   不要想把这屏搞好在出手   屏闪百分之99是屏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屏闪的难得修修好也不稳定。多半都是屏上面的很细的屏线那里的问题。
我以前修过,没有过好久客户就来了

网友:
通用的驱动板现在好想还是只能点LCD的 LED的好想还没有吧

网友:
闪屏,跟液晶屏的那个接触IC有关吧

网友:
修好就行啦这个就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