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C512自制乐华升级头的图纸,需要有HEX吗?

楼主(2011-11-11):
问个低级问题:用24C512自制乐华升级头的图纸,需要有HEX吗?
请知道的高手指教 有HEX 请传阅一下

网友:
你是 制作图纸还是根据图纸做个升级头?

不过,两个问题跟HEX都没关系吧?

网友:
下来看看,找着了

网友:
怎么用,都是把程序写到MCU中,用升级头是把程序先写到升级头后,再转写入MCU中,,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你把程序先写入24C512(可以用24C编程器),然后再烧进驱动板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