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进水机G450

楼主(2011-11-11):
今天过来一台联想G450 进水机,集显。显卡阻值正常,电流跑0.28-0.30就掉电

网友:
先清理找腐蚀断线,再分析缺少哪路供电哪

网友:
腐蚀都清理过,现在待机电流是0.1,有时会跳到0,按开机后跑到0.26就不动了,显卡附近的电容阻值都是13左右。内存条下电容阻值27。是不是显卡有和内存有问题。

网友:
工作条件,不对吧,是不是少电压呀

网友:
0.3U都没有工作吧。可能是楼上说的电压不全吧

网友:
3 ,5V电压都正常

网友:
cpu都没工作哦

网友:
学习下大家的经验

网友:
先查CPU复位, 然后顺着往上找PG信号吧。

网友:
U没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