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路由器绑定MAC和IP地址 ????

楼主(2011-11-11):
我用了一台TP路由器   想给分机固定IP   除了我给分配的IP  其他的机器都不让上网
这样好管理。。。
求步骤。。。。

网友:
进路由里把MAC和IP绑定后把不许上网的机子设置上下行为1KB让他们试试上网去~好像只能上上Q了吧?~~我听别人说的

网友:
进路由里把MAC和IP绑定      这个功能在那呢?》??

网友:
你的看你的路由器有什么那个功能,“进路由里把MAC和IP绑定后把不许上网的机子设置上下行为1KB“

网友:
进入路由 192.168.1.1  账号密码 都是 admin   进去后就看见了

网友:
自己找找看,有的。

网友:
j还是没找到  大家看看截图。。。

网友:
你用的是TP-link就系用192.168.1.1入到管理系统,你就用看见有IP与MAC绑定就系这里啦!

网友:
我试过,不得行

网友:
这个就是设置好DHCP就可以,给指定MAC分配固定IP地址,然后你就可以限制了,我可以告诉你,IP与MAC绑定只是防止ARP攻击的。字数限制,一会告诉你步骤

网友:
1.进路由(貌似有点废话- -)2.查看需要上网的电脑的MAC地址,在DHCP服务器里设置分配固定IP的选项,填写MAC,然后写上给他的IP。3,普通用户就分配100-200。你给分配的固定的是100往前的。4,进入IP流量控制,然后设置流量,像沙发上那人说的那样,100往后限制1KB,然后你再根据流量带宽,在合理分配你的带宽

网友:
找到静态IP 的选项,填入你的Mac,和制定的IP,保存

网友:
如果你只是“其他的机器都不让上网”,只需在路由器里的“安全功能”把不让上网的MAC禁了,无需将MAC与IP绑定。

网友:
设置向导呀,中文的楼主也看不懂???